请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8-08-15):
我们厂是旋窑水泥企业,最近经常发生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电机运转时的电流经电流变送器变成4--20MA信号传输给中控室,以便中控室监视现场电机电流,最近有一些电机通过电流变送器传输到中控室的电流显示负值,刚开始以为电流变送器坏了,换了新的就好始了,可换了几回发现换下来的电流变送器都是好的,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发现电流显示负值,就把电流变送器的电源插件拔下来挺一会,在插上就好使了,希望各位高手尤其是旋窑水泥企业的同行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另外谁知道有没有专门是旋窑水泥电气的论坛和QQ群,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A:
   接插件接触不良..变送回路电流为0..对于4-20mA信号,DCS系统一般默认4mA为工程量为零值,0值当然显示为负值..这么简单道理没搞明白,你不是个合格电工或仪表工哦!

网友A:
解决办法:1)提高防护等级;避免粉尘污染 2)用电器清洗喷剂清洗清洗电接触部位和导电外路部位,干燥后再喷触绝缘喷剂遮蔽易污染部位..

网友B:
“通过电流变送器传输到中控室的电流显示负值,刚开始以为电流变送器坏了,换了新的就好始了,可换了几回发现换下来的电流变送器都是好的,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发现电流显示负值,就把电流变送器的电源插件拔下来挺一会,在插上就好使了”

1、你的电流变送器变成4--20MA信号,是正极接地;

2、“发现电流显示负值”,“电源插件拔下来挺一会,在插上就好使了”,是信号电缆接地有虚焊,特别是“插件”座,仔细观察就可发现!

网友C:
注意接插件接触,和绝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教,平和师兄说的有些道理,但我们有专门的电器室,一个电机的电器配件都在一个专门的模盒里,粉尘污染不大可能,能不能跟天气热有关.谢谢平和师兄的批评我只是个强电电工,对仪表和弱电不太熟悉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