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字节相加减指令

楼主(2008-08-15):
小生现在在做用cp300 rs232c口采集条码扫描器,现在已经解决通讯问题,但是条码输入的数据为ASCII码,怎么样把ASCII码转换为十进制码,如条码上的数据为 6916999203732 在PLC中的MD20地址中放的是 6916999203732的十进制数。

我没有找到直接接转换指令,就将数据采集放在DB10中,先将ASCII码减30H,在两两合并,在合并过程中,用到字节相运算,有哪位大侠提供个跟好的思路或提供下字节加减的指令。谢谢

300用起来非常不顺。 Email:suxing.002@163.com

网友A:
ASCII码转换为十六进制码有系统标准功能块FC94.,然后根据需要16进制转十进制

网友B:
直接转的话,在西门子德国网站有下载专用的FB,但是属于收费下载,也就是说,您要购买西门子的服务卡。

以上~~~

楼主:
FC94功能块不可用,监视的时候显示虚框,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软件没有装好??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