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气开关(断路器)有哪些是轨道式安装的

楼主(2008-08-15):
空气开关(断路器)有哪些是轨道式安装的

如:FUJI富士 SA33C等

国内有哪种?

台湾的品牌有吗?

能否说几个型号?

兄弟们,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般小型断路器都是轨道安装的,进口国产哪家都有,还用举例呀,是个做电气的都有

网友B:
国内的直接连接的没见过,但是有配套的连接卡扣啊,安装上卡扣就可以与道轨连接了。

网友C:
一般的微断都是导轨安装的,小型塑壳也有导轨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