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15):
我用施耐德71系列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功率280KW,电机功率也是280KW.当在空载运行时检测进线端的电流很小,用钳型表量在40A左右,而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180A,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端也在180A左右.控制柜上的三相电流表只有在启机时指针才有点晃动,过段时间后又指到零.变频器的前端没加交流互感器.请教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电机控制菜单里面的电机控制方式用的是哪一种?另外带的是什么负载?如果不是高转矩改成压频比试试!

楼主:
现在就是压频比 是在空载情况下检测的电流,不知道在带负载的情况下能否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B:
三相电流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08-09-17):
1、首先,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控制柜的电流表是不是输入电流?

2、变频器是交流---直流---交流结构,既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输入功率等于(考虑变频器的效率,应该是略大于)输出功率。

3、变频器如果现在压频比控制模式,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成正比,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4、好了,变频器输入输出功率相等,输入电压380V,输出电压小于380V,当然输出电流就大于输入电流了

5、所以,不用处理,如果满载运行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就相差无几了

积分不要了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楼主是不是没试过让变频器带载或满载运行,试过的话给大家一个满载运行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数值。

另楼主说一下控制柜上的三相电流表是多大的量程,是变频器的电源柜吗?

飘。。。。

网友:
输出电流是比输入电流高,除非你变频器频率达到工频是输入输出相差不大。你接到柜上电流表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和电流表对应吗?

网友E:
在没有达到满载情况,输出电流是比输入电流高,正常的

除非你变频器频率达到工频时输入输出相差很大的, 那就异常的

网友F:
看一下当时的输出电压应比较低,否则能量就不守恒了,频率不一样检测的数值也不一样。

网友G:
一般情况下,空载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在540A.左右吧?另外你的频率是多少?V/F控制的情况下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约等于输出频率(小于50)比50(最大频率设为50)。你的频率是不是设在了10hz运行的?还有就是电流表的问题。控制柜上的电流表量j最小程应该是大于等于100A的吧?100A以下是没有指示的。加速时间太短,在启动瞬间电流可能会超一百安所以控制柜上的电流表会动一下。然后回0。我会说对不?

网友G:
注如果接在输出最小量程要200安以的表才行

网友H:
愚见:不管变频器空载还是满载,只要达到50HZ(电源频率)输入和输出电流基本相当(区别在效率,和变频输出电压的最大值)。VF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相关,380V电源不在50HZ时输出电压不足380V。如我用61时,10HZ电流93A,20HZ94A,30HZ95A,40HZ97A,50HZ102A,55HZ96A,不过都是空载时

网友I(2008-11-03):
要是实在是不明白的话,找我吧,QQ:6101967

网友J:
进去的电流小是正常的,关键是你带负载的时候看输出的电流,不能超过马达电流就可以,不然就烧变频器或者马达,进去的电流不要管他。

网友K:
280KW的变频器电流那有这么低,空载电流只少也有100多A!钳流表有问题吧!

变频器显示180A是正常呀!空载电流有这么多吧!

电流表接错或量程太小,最好在变频器前端加互感器。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准确一点。

网友L:
同意13楼的看法!

网友M:
谁让你去测量变频后端的电流。。。。
变频后端的电压都是变化的。哪个电流你拿出来干啥用?不信你整个模拟表去测起耍嘛
一般我只给客户变频前端的 电流(进线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N:
没看明白要解决什么,楼上的分析都有道理

网友O:
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小于输出端电流,这很正常。现场调试的时候每次测量都是这样,没感觉有什么不正常。不影响设备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