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自激振荡电路

楼主(2008-08-16):
有一用于高频感应加热的电子管自激振荡电路,阳压与槽路之间有隔直电容耦合,栅极电压取自阳压的反馈。为什么说要求栅极负压?还有它最初建立振荡的扰动信号从何而来?既然是自激振荡,那么是怎么起振的呢??手头没有图片,望高手们见谅,并耐心答复。谢谢。

网友A:
我估计你的加热装置供电方式为并联供电方式,其槽路和电源是并联的。为了防止槽路线圈将电源短路,在槽路和电子管阳极之间接有一个隔直电容。如图
工业用的电子管振荡器都是大功率的,不得不考虑效率问题。因此,一般让电子管工作与丙类状态。为了让电子管工作在丙类状态,就需要在栅路上有直流偏压。采用自给偏压有容易起振和震荡稳定的特点。偏压环节可分为串联栅漏电路和并联栅漏电路。如图
交流电源是Lg的感应电势,Rg是整流器的负载阻抗,Cgb为滤波电容。电子管的栅极和阴极构成一个整流二极管,只有当栅压为正时才有电流流过,有Lg来的反馈信号经栅极——阴极整流而形成的直流分量在Rg上产生压降,其方向是栅极相对于阴极为负,所以是负偏压。
和晶体管振荡器一样,只要满足自激振荡的幅度条件和相位条件就能起振。

网友B:
栅极负压指的是在高频振荡电路不工作时,为保证电子管可靠截止,加在栅极的电压,一般由灯丝变压器经整流获得负1000V左右的电压,经加热接触器闭点加到电子管栅极,加热时,由于加热接触器吸合,栅负压断开,加热接触器常开触点接通自给栅偏压回路而形成振荡。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五代重歼说得不错。我们的设备是用于高频感应加热的,380V经可控硅调压后,由升压变压器升压,硅桥整流,π形滤波后,加到电子管屏极,一路经隔直电容到槽路,槽路是并联谐振回路,由反馈线圈给栅极的反馈电压。灯丝是直接加热的。现在高压升到7KV左右,阳压摆动,升不上去。查槽路无打火,变压器正常,反馈线圈正常,把电子管脱开就没事,换电子管问题依旧。不知为何。电子管FU-307S,水冷式,阳极通有冷却水。不知道跟水质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到这里找找高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9816-19A6EF32AFAF

网友A:
你用的是软化水吗?

网友C(2009-01-31):
五代重歼 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邮箱,我有事请教~!谢谢~!

网友C:
您给的最后一个图的偏压怎么形成的,我是个新手你能不能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D(2013-04-17):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网友A说得不错。我们的设备是用于高频...

你说的设备   升压变压器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整流桥以后电压可以检测,如果高频启动不要检测阳极电压以上问题建议断电状态检测元器件好坏。

网友E(2013-08-06):
我家高频也是这个结构的,现在是空载加阳极高压正常,工件一加热,灯丝电压下降很厉害,而且高压超过3KV,就会导致电源总开关跳闸!请教高人给看看

网友D(2017-09-25):
引用 网友E:
我家高频也是这个结构的,现在是空载加阳极高压正常,工件一加热,灯丝电压下降很厉害,而且高压超过3KV,就会导致电源总开关跳闸!请教高人给看看

建议检查灯丝电源系统

网友D(2019-06-24):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网友A说得不错。我们的设备是用于高频感应加热的,380V经可控硅调压后,由升压变压器升压,硅桥整流,π形滤波后,加到电子管屏极,一路经隔直电容到槽路,槽路是并联谐振回路,由反馈线圈给栅极的反馈电压。灯丝是直接加热的。现在高压升到7KV左右,阳压摆动,升不上去。查槽路无打火,变压器正常,反馈线圈正常,把电子管脱开就没事,换电子管问题依旧。不知为何。电子管FU-307S,水冷式,阳极通有冷却水。不知道跟水质有没有关系?

检查栅极或阳极电路绝缘应该有绝缘破坏  导致打火

网友D:
请学习有关甲乙丙振荡电路   以及电子管振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