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并车能做多大?母线载流量如何选择?

楼主(2008-08-16):
能不能做3x1600kW的并车?并车后的母线要选多大的?

网友A:
3台并联的调节和控制可比2套复杂的多..

建议改2套..提升电压增加单机容量,增加2套变压器和高压配电设备..

网友B:
能做,140*10*2*3+140*10*1

网友C:
当然可以的,我们以前公司十台机组并联运行,

宁动机组1000KW,高压一万出线,

其实1600可以采用高压机组,170~180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