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16):
我用的CPM1A的PLC,当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PLC时,PLC就像断电一样,什么指示灯都不亮了,现以确认电缆是没问题的,不知道问题在哪了,怎么解决它,我先谢谢给我解答的朋友了

网友A:
你的描述是不是有问题:“当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PLC时,PLC就像断电一样,什么指示灯都不亮了,现以确认电缆是没问题”

真的什么灯都不亮:PLC问题;又不可能:不联编程电缆是工作正常(对吧?)。电缆问题:你否认是电缆问题。

根据经验是PLC设置问题:将启动模式从使用编程器改为你需要的模式。

如果是plc设置问题,你的描述应为:PLC工作中将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PLC后,指示灯正常;

如果在PLC通电前将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PLC,PLC  运行 输出 报警指示灯都不亮了,只有输入指示灯亮,现已确认电缆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什么指示灯都不亮,难道说你在连接PLC-PC线的时候PLC上的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亮吗?那先检查PLC有没有通电。如果有看看有没有报警,至于有没有连接成功PLC的编程软件在连线时候回告诉你的。

网友C:
什么灯都不亮,PLC上的电源灯呢?先确认一下。

网友D:
电缆造成短路了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