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伺服ON后,为什么不锁轴

楼主(2008-08-16):
各位高手,我们有一设备上,用了安川的伺服,设备正常运行,但是停机以后

伺服电机用手却可以转动,但是一松手,会自动慢慢回位,

查看了伺服驱动器的显示一切正常,显示为RUN

这是什么原因,我以前用伺服时,都是一旦ON以后,电机不转时都是锁轴的

网友A:
用手却可以转动,但是一松手,会自动慢慢回位-------能转大角度?如果"查看了伺服驱动器的显示一切正常,显示为RUN",那么位置环增益参数设定得越高,手却可以转动的角度越小,自动回位的速度越快

网友B:
楼上是指那个产数是设置位置环增益?其功能代号是那个!

网友C:
刚性不够,设置的增益太低。

楼主:
只需要增大位置环增益这一个参数吗,其它的用不用动?

网友D:
是,增益太小了,刚性.

网友E:
只需要增大位置环增益这一个参数吗,其它的用不用动?

如果不是位置控制方式,这个参数其实没有用的。即使是位置控制方式,如果速度环刚性不高,过高的提升位置环刚性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楼主:
我看到安川的伺服有个自动调谐的功能,也就是改动这个值,会自动改动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是不是应该用这个

网友A:
有个"调整模式"参数,可选择自动模式,手动模式

网友F:
能给出你所使用的安川伺服的型号吗?安川伺服有的具有位置记忆功能的.

也有可能就是跟调整模式参数有关系.它里面有自动模式跟手动模式两种!

网友G:
电机轴上的刚性保持和速度环增益有关,调大一点就好了.这个问题很简单.....

网友H:
学习了,对伺服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