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能不能带二台电机

楼主(2008-08-16):
 各高工,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二台4KW的电机,二台电机是同时运行的,转向相同。

网友A:
可以,不过二台电机前都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B:
可以
用接触器切换,不需要热继电器.

网友C:
完全可以的,加不加热继电器看自己需要

网友D:
完全可以的,交流接触器和断路器在不起动的时候切换,不需要热继电器.

网友E:
我认为既然两台电机是同时运行的,转向相同,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加什么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F:
当然可以的,但是热继一定要加的不可少,除非两电机负载相同

网友G:
我认为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的,带3台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I:
应该与转向无关吧..当然可以直接带的.要同时起动吧,

网友J:
可以,我是印染厂的我们的设备上的风机都是一台变频器15KW带两台7.5KW的电机,拖动时要注意两台电机的负载都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否则是要烧电机的.最好每台电机都加热保护.

网友K:
完全可以,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K:
如果不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变频器的过载系数设低了,两台电机的负载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变频器会停止工作。如果变频器的过载系数设高了,有1台电机的负载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另1台正常,那么超过了的电机会烧毁

网友L:
可以的,带3台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

网友M:
没问题啊

网友N:
完全可以,加热继保护较好。还有一定要注意电机的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O:
真的可以

网友P:
当然可以的,但是热继一定要加的,不然变频器对两台电动机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Q:
我记得变频器后面好象不允许家接触器的把

网友R:
可以,加热继保护较好。还有一定要注意电机的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S:
可以的,不过每台电机前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T:
看来大家还是同意加热继电器的多

网友U:
为了保护变频器和电机在变频器前端加上接触器,输出加上两个热继就行。我给别的工程干过,如果电机有问题,变频器还有过流保护

网友V:
当然可以啊,只不过在每个电机单独加个热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W:
完全可以,加热继保护较好。还有一定要注意电机的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X:
可以,加接触器就可以啦

网友Y:
我这一台变频器还带5台电机呢.

网友Z:
回复内容:你好,请教你个问题,你知道LS PLC辅助继电器是怎么使用的吗?怎么编号?
引用 网友T:
关于看来大家还是同意加热继电器的多

网友AA:
我们这是带五台电机的,一定要加热继的,每个电机负载不一样

网友AB:
可以
用接触器切换一定要加热继的

网友AC:
陶瓷厂窑炉上一台变频器还带20多台电机呢.

网友AD:
“一台15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二台4KW的电机,二台电机是同时运行的,转向相同。 ”

1、一台15KW的变频器,二台电机是同时运行的4KW的电机,能带;

2、与方向没有关系,相同、相反都能带;

3、起、停用变频器。

网友AE:
完全可以的,只要保护得当

网友AF:
可以,只要电机型号相同,功率一样,不需要外加保护.

网友AG:
     可以,不过二台电机前都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AH:
变频器本身有I2T保护

网友AI:
完全可以的 哦~

网友AJ:
同意!有钱就加个热继,没钱就算了

网友AK:
学习啦!
有空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