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PLC中,比如如何查到 M85.2是怎么来的,它是中间变量吗?

楼主(2008-08-16):
新手,请问PLC中,比如如何查到 M85.2是怎么来的,它是中间变量吗?需要看什么样的基础东西,谢谢,在网上哪儿可以下载

网友A:
是中间变量 随便打开个程序就可以查找 OPTIONS --------REFERENCE  DATA----------display

网友B:
中间量当然是自己设的了,如果想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我建议你找几套程序(带画面)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1楼朋友说的对,使用交叉索引表来查找.

网友D:
右键单击该变量,用GO TO LOCATION 就可知道在哪里了?它是位变量,可以说是中间变量,但它是存在于CPU中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存储变量,你找到一个使用他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变量上右键选择goto location ,然后你就能看到使用他的地方了,r是读,w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