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PLC如何连接PA仪表

楼主(2008-08-16):
请教各位大虾:GE的PLC如何与PROFIBUS  PA仪表连接,需要配置啥软硬件。

网友A:
需要配置以下硬件:

DP/PA LINK 6ES7 153-2BA81-0XB0
BM IM/IM背板总线 6ES7 195-7HD80-0XA0
DP/PA COUPLER 6ES7 157-0AC82-0XA0
BM DP/PA耦合器背板总线 6ES7 195-7HF80-0XA0
DP/PA COUPLER 背板总线 6ES7 390-0AA00-0AA0
仪表T型连接器 6GK1 905-0AA00
PA终端电阻 6GK1 905-0AE00
导轨 6ES7 195-1GF00-0XA0

自己算,算不出来,我再帮你算。

楼主:
谢谢!我不通过西门子PLC的接口模块,直接通过GE的模块。不知有何高招?

网友A:
DP/PA COUPLER和DP/PA LINK,没听说其他家有啊!我记得GE没有这2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