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手支持

楼主(2008-08-16):
Danfoss2915变频器设置好后接一台1.1KW电机试运转没什么问题.试好后将整套装置装机后却不能运转.闪烁显示Err12.我们再将电机线接至机下另外一台0.75KW电机,竟也不能运行了,同样显示Err12,不知怎么回事.在此寻求高手支持.

楼主:
极度鄙视工控网的发图功能!!!!!!!!!!!!!!!!!!!!!!!!!!!!!!!!!!!!!!!!!!!!!!!!!!!

如能发图的话,就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解释.

网友A:
查看电机电流是多才,你可能设小了,(104参数)

楼主:
Danfoss  设置如下:

102 ===1.1

103==380

104===50

105===3.5

106==1440

204==0

205==50

207==3

208==1.5

网友A:
负载电流是不是大于3.5A?207能不能大一些?

楼主:
1.1KW的设置带不动0.75KW,有载频声.

网友B:
最高频率设的是多少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