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入输出电压与电流的选择

楼主(2008-08-16):
我初学PLC,请教高手,如何确定s7-300模拟量输入、输出时电压还是电流?有朋友说用控制字确定,可是我找不到控制字。谢谢指教!

网友A:
我也没用过只是在step7里看到直接组态即可,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不过可以去硬件组态中查看设置.

网友C:
硬件组态里面,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看接线

网友D:
不同模块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接线上区分,有的是在硬件组态里进行设置,然后再调节模块上接口的

网友E:
模板侧面有调节块,自己视自己的需要调整

楼主:
314C的CPU 自带输入模块,有电流端子和电压端子,编程时如何确定取之电流端子还是电压端子?

PIW752的值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4C的CPU 自带输入模块,有电流端子和电压端子,编程时如何确定取之电流端子还是电压端子?

PIW752的值是电压?还是电流?

已5.4中文软件为例在硬件组态里直接点击AI项

网友A:
昨晚怎么也无法传图片

网友F:
8楼说得对,遇到问题还是多来论坛看看,问一问.

网友G(2010-12-15):
模拟量输入电流4-20毫安,请问其电压的范围是多少?原先4-20毫安输入电压只有1.5V,现在4-20毫安输入电压18V多行吗?

网友H:
不行,应该是那一部分有问题了,一般PLC测电流内部的串联电阻值应该是250欧姆,根据电阻、电流及电压的关系公式能得到,在电阻值不变,电流值最大20mA时的最大电压才有5V左右。最小电压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