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高速计数

楼主(2008-08-16):
请教s7-300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子时那个?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楼上也是搞矿业提升机的吗? 能否常交流 964421672

网友B:
关注一下,我也要用

网友C:
可以用31X-C的CPU,这个CPU本身自带高速计数口的,三通道的

网友D:
参看s7-300功能手册

网友E:
我只知道要用到SFB47,具体的用法还搞不清楚。

楼主:
我是在煤矿上班,现在设备更新很快,一直不会用高速计数器,我QQ343183620,希望有同行交流

网友F:
31X-C的CPU三个通道,都可以设成计数/频率测量/脉宽调制三种功能,三个口为一组计数,I124.0-124.2为通道1,124.3-124.5为通道2,124.6-125.0为通道3,使用方法三个通道相同,在硬件组态中进行选择,对于计数方式,124.0为计数脉冲输入端,124.1为方向输入端,124.2为硬件控制门,使用SFB47功能块完成计数功能,具体的接口:EN--使能,LADDR--通道地址(W#16#300),CHANNEL--通道号(0,1,2),SW_GATE--软件控制门,COUNTVAL--计数值

网友G:
EKP 收线控制板(现货):

1)ATU-604-01-01  控制板  4   两片是新/一片是二手

2)TWC-604-01-01  控制板  2   一新一旧

3)TWD-602-01-02  控制板  3   一新二旧

4)COM-602-01-01  控制板  1   旧

5)PID-602-01-01  控制板  2   全新

6)MFU-602-01-01  控制板  3   全新

7)SSC-603-01-01 控制板   1   二手

8)APC-602-01-01 控制板   1   二手

忠澳机电

电话:0755-86111169

传真:0755-26087495

QQ:294326901

网友D:
引用  8楼:               31X-C的CPU三个通道,都可以设成计数/频率测量/脉宽调制三种功能,三个口为一组计数,I124.0-124.2为通道1,124.3-124.5为通道2,124.6-125.0为通道3,使用方法三个通道相同,在硬件组态中进行选择,对于计数方式,124.0为计数脉冲输入端,124.1为方向输入端,124.2为硬件控制门,使用SFB47功能块完成计数功能,具体的接口:EN--使能,LADDR--通道地址(W#16#300),CHANNEL--通道号(0,1,2),SW_GATE--软件控制门,COUNTVAL--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