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通电延时继电器改成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2008-08-16):
          最近一个朋友要考电工证,其中实际操作部分有一个是把通电延时继电器改成断电延时继电器,小弟对着它们的原理图看了半天也搞不定,有哪位朋友知道麻烦赐教一下,谢谢了,他有的通电延时继电器型号是JS7-1A

网友A:
用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再稍微改一下电路就OK

网友B:
把电磁线圈反转180度即可。

网友C:
呵呵,还有这样的考题啊,没听说过哦

网友D:
把电磁线圈反转180度即可。

2楼说的是老式机械气囊式时间继电器.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是电子式的,就无所谓把线圈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电磁线圈反转180度即可。

对于JS7系列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就是这种方法。不是只反转线圈,是把电磁系统整个翻转过来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我懂了把线圈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电磁线圈反转180度即可。

2楼说的是老式机械气囊式时间继电器.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是电子式的,就无所谓把线圈反转.

网友G:
不过如果需要长时间的断电延时,仍然还得用通电延时继电器,如1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市场上这么长的断电延时继电器还没见过。

外加几个中间继电器,使它具备断电延时的功能。

网友H:
使用机械式的可以改,电子式的还没试过,不好说

网友I: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J(2009-08-19):
断电延时怎么改成通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