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选一下低压配电器的型号啊。。

楼主(2008-08-16):
现有台变频器,电源380V,额定电流173A,5.5KW,要进行一托三的恒压供水,能不能帮我对以下低压设备选一下型号。。1,空气开关 2交流接触器 3电机 4热继电器 5压力表 6控制线路的电线  我菜鸟一个,刚刚接触,希望大家多 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5.5KW的电源有173A那么多吗,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B:
现有台变频器,电源380V,额定电流173A,5.5KW,要进行一托三的恒压供水???

额定电流都搞不明白的怎么帮你选型呢

网友C:
1,空气开关 2交流接触器 3电机 4热继电器 5压力表 6控制线路的电线  ??????????????一托三的恒压供水怎么选的这些器件?

网友D:
现有台变频器,电源380V,额定电流173A,5.5KW,这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E:
大家不要打击他吗  就算17.3A好了 (好像是重载的啊) 总空开60A 1个 变频断路器DZ47就可以1个 25A  工频断路器三个 25A  接触器六个 25A   热继电器3个        电机只要小于5.5KW(最好不小于2.2)就行 三个(一拖三嘛) 主线4平方(电源线不小于10平方)

网友F:
单台电机的断路器选用电机额定电流的1.5-2倍的,交流用电机电流的1.5倍的,热继用电机电流1.2倍的(选用中间范围的),总空开用三台电机电流总和的1.5倍的。压力表用远传压力表(滑动电阻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有台变频器,电源380V,额定电流173A,5.5KW,这是什么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