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压跌落问题?

楼主(2008-08-16):
有一单片机控制板在使用中发现但周围设备启动时会干扰单片机工作,破坏单片机内存数据,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网电压发现在另一设备启动时电网电压由390V跌落至300V左右,单片机电源由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后得到。

网友A:
可以考虑加大稳压电源容量

,,,,,,,,,,

楼主:
电路板不想动了,数据在不同区域备份了两份,使用时将三份数据进行表决,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B:
改用开关式稳压电源可能比线性稳压电源对电网电压突降的抵御隔离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