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功率小于电机的功率,可以带动运行吗?

楼主(2008-08-16):
变频器的功率小于电机的功率,可以带动运行吗?本厂有个一台7.5KW的马达烧了,没有备件,换上去一台11KW的马达,变频器是7.5KW的,请问有什么影响吗?暂时用而已。需要调好哪些参数?

网友A:
很快过流保护,或烧掉

网友B:
小于额定功率没关系,只要大于实际功率就可以。如果你以前用7.5kw电机运行时实际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那就可以。

网友C: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输出功率别大于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就行。

网友D: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可以用用

网友E:
不赞成,会烧变频器的,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小于额定功率没关系,只要大于实际功率就可以。如果你以前用7.5kw电机运行时实际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那就可以。

    支持,很多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 比 额定电流小很多。 这样子是可以用,但还是不些不太好。

网友G:
我觉得这么用不太好,会烧变频器的,危险.

网友H:
最好不要用啊 !!!!!!!!!!!!1

楼主:
轻负载,水泵马达。测过电流,不大。至于过流报警问题,我把变频器设定的过载电流调高了。暂时运行了一天,没出什么问题。但是为保险起见,还是决定暂时不用变频器调速,谢谢各位!

网友I:
变频器容量不一定非得大于等于电机,只要电机的运行电流小于等于变频的许可值就行。

我们曾经用4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该变频及电机现在还在用,已经累计运行10年。

网友B:
我也见过75kw变频器驱动132kw的罗茨风机,只要变频器不过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快过流保护,或烧掉

没看见楼主在10楼说了——“暂时运行了一天,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I:
4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每天17小时,已经累计运行10年,一切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每天17小时,已经累计运行10年,一切正常。

电流多少?

网友I:
该电机功率是75KW,已经将他的接线方式由△改为Y,最大运行电流7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