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功率小于电机的功率,可以带动运行吗?

楼主(2008-08-16):
变频器的功率小于电机的功率,可以带动运行吗?本厂有个一台7.5KW的马达烧了,没有备件,换上去一台11KW的马达,变频器是7.5KW的,请问有什么影响吗?暂时用而已。需要调好哪些参数?

网友A:
可以用,但要看负载是轻重,负载轻完全可以用.

网友B:
呵呵;空载是没有问题的;但带是负载可能会出现过流的报警;

楼主:
轻负载,水泵马达。至于过流报警问题,我把变频器设定的电流调高了。暂时运行了一晚,没出什么问题。但是为保险起见,决定不用变频器调速,谢谢各位!

网友C:
最好不要用,调高电流只是在增加危险,如果可以的话还要电流限幅干什么呀

网友D:
最好别用了,轻载还可以对付用,要是过电流对变频和电机都不好.

网友E:
北京欧能科技专业代理ABB变频器,电机,变频器配件,兼ABB技术服务中心,有需要可直接与我联系 13911797139

网友F: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是时代集团的子公司,负责变频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工作。目前,已形成TVF1000/2000/矢量3000/6000/7000/TVF8000六大系列产品,我们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提供优质产品。

时代变频器东北办事处联系方式: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百脑汇大厦2510

手机:13019367002

    联系人:李岗

e-mail: hebeiligang@126.com

www.timera.com.cn

网友G:
没有问题。只要优化时输入合适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H:
轻负载短时间使用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I:
主要看电机满载时的电流是不是在变频器的额定之内

网友J:
LS的说得对,短时替代的话看实际运行电流超不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K:
那么你的变频器的工作频率总是运行在多少HZ,如果长时间的满负荷运行恐怕不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主要看电机满载时的电流是不是在变频器的额定之内

网友M:
可以长期运行,没必要也不能修改变频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