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为何这样

楼主(2008-08-16):
我公司一台
变频器,负载电机0.55千瓦,当启动以后给定转数是,电机转子抖动 (正转一点后又反转一点)转数越高抖动越厉害,操作面板显示却正常,望各位高手支支高招.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定错误,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B:
呵呵;应是三相输出不平衡;

网友C:
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啊!如过是矢量控制的,功率相差太大就回是这样的.改成V/F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