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专家来看看我的笔记本,有一集成块烧个洞

楼主(2008-08-17):
我一台老式本本坏了好几年了,故障是:本本电源原来有指示,但一插入本本,电源指示灯就免了.本本一点没反应.

今天心血来潮把本本拆了,最终看到有一集成块烧了个洞.请高手看看,这个集成块干嘛用的,用什么可以替代.

楼主:
再看仔细点. ;并排的几个集成块型号是一样的,4953 ; ; ; ; ; ; ; SAVA ; ; ; ; W252

网友A:
4953是内部有两个MOS管的芯片,你这个应该是第二个MOS管烧了。查查和第三脚、第5、6脚相连的其它元件有没有问题,将该芯片和有问题的其它元件换掉。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B:
应当是控制液晶屏用的;

网友A:
可以用单独的30V/5A以上的P沟道MOSFET代替。

楼主:
芯片级维修见多识广,真正的专家呀。多谢!!

楼主:
连20V 3。5A输出的电源都能短路,短路电海流一定很大,但测电源输入口又测不出短路电阻,4953附近多层线路板的元件不好找呀,再次感谢芯片级维修!!!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回帖是一种美德!

同感!

网友E:
芯片级维修:我有一个变频器的cpu爆掉了,如何修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芯片级维修:我有一个变频器的cpu爆掉了,如何修理?

焊盘没坏,找相同的CPU更换即可。不过单单爆CPU似乎不大可能,其它元件也有可能坏的。

楼主:
芯片级维修

  您好,我找到一个一样的集成块换上,笔记本可以开机了,本本上的三个指示灯闪几下,又没动静了。

还的另件坏呀,现在没地方下手了。请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F:
查查负载是否正常。供电是否正常。没弄清烧块子的原因就盲目的换大功率元件,你有多少钱来烧啊?什么牌子的本本IBM的图纸我有要我可以传一份给你。

楼主:
是DELL D300的,非常老的本本,但外观很新,估计用了不久就坏了。我记得时2004年就放在那儿了。

网友G:
我也有一个,屏被我弄碎了,给我儿子当玩具了。

网友H(2008-09-16):
这种场效应管损坏的原因都是因为它的负责部分过重或短路了(单单测量直流电阻是测量不出来短路的)造成的,着重查下它后边的负载部分吧(一般是功率较大的元件,小的不会把它烧坏自己就废了)

网友I(2010-01-22):
HP541NE889PA笔记本主板一块集成块被烧的不成样,八个脚的,看的清的字母,表面第一行只剩AX,第二行只剩S一个字母,第三行8900AS。不知是何性能的集成块,有何办法解决。望能指教,不胜致谢

网友I:
HP541NE889PA笔记本主板一块集成块被烧的不成样,八个脚的,看的清的字母,表面第一行只剩AX,第二行只剩S一个字母,第三行8900AS,不知是何性能,有何办法解决。望能指教。不胜致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用单独的30V/5A以上的P沟道MOSFET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