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加油PLC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08-08-17):
1 引言
某机场采用一个集中的油库给飞机加油车供应油料,由于加油点与油泵站有1000m左右,该油料股希望设计一个自动启动和停止油泵的控制系统,以取代原来人工控制的单片机的恒压供油系统。用户现有两台55kW的油泵,一个油压传感器,四个加油点。要求只要有加油点的油阀打开,油泵必须启动且恒压供油,当加油点的油阀都关闭了,油泵能自动停止。

2 需求分析
加油控制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两台油泵,由于加油压力要恒定,而加油点的开启和关闭是随机的,因此要采用变频器来控制和调节油泵,才能达到恒压的目的。现场只一个油压传感器,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信号。经过实地考察和实验,发现油管路的密闭性良好。因此采用压力差来控制油泵的启动和停止是可行的。加油点的油阀的流量是一致的,这给设计带来了一些便利。尽管加油点比较分散,仍然可以把四个加油阀看成一个大的加油阀,将大的加油阀分为四级开度,可以对应加油阀的开启个数, 而不必考虑其组合。同样可以两个油泵合为一个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个较复杂的系统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系统。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的给出控制的策略,根据加油阀的四级开度,也将泵的转速分为四级,在油压恒定条件下,使开度与转速一一对应。因此我们根据开度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即可达到恒压的目的。但现场只一个油压传感器,如何能知道泵的开度呢?其实泵在静态运行时,泵速、油压、流量是恒定的,当开度增加或减少时,流量必然随着增加或减少,在泵速不变的情况下,流量与油压成反比。油压的变化可以由压力传感器反映出来,尽管检测的信号比实际的动作滞后5s左右,但不影响系统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变化量来控制泵速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启动和停止。

3 硬件设计及系统简介
考虑到加油站是机场的重要部门,必须保证系统可靠,我们采用一台变频器带一台泵的设计方案,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型号为CPU224,数量一台;模拟输入输出模块一块,型号为EM235;显示元件为TD200;变频器采用三垦SHF系列变频器。系统控制方式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自动方式用于正常运行情况,而手动方式用于调试和检测器失效情况下使用。油泵的起停按钮只有在手动方式时才有效。同时手动的调速旋钮R1,R2也是在手动方式时才有效,由K1在选择开关置于手动时接通。Q0.0和Q0.2分别为1#和2#变频器的启动信号, Q0.1和Q0.3为1#和2#变频器全速(50Hz)运行命令。Q0.7和Q1.0为1#和2#变频器的转速调节模拟信号切换。通过开关SW2可以选择那台台变频器优先启动。控制系统运行前,先在TD200文本显示器中设定目标压力值、启动压力值和停机压力值,然后将SW1置于自动。如果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管道的压力高于启动压力值时,系统将处于等待状态。直到加油点的阀门打开,管道的压力低于启动压力值时,系统将自动启动一台油泵,变频器按第一级开度的对应频率运行。如果在预设的时间内,压力未达到设定值,变频器按第二级开度的对应频率运行。依此类推,当所有加油点的阀门全开时,则一台变频器处于全速运行,另一台调速运行。当加油点的阀门关闭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管道压力有上升的趋势,则将变频器的频率按开度级依次降下来。直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低于第一级开度的对应频率或管道的压力高于停机压力值达到预定的时间,则系统停止变频器的运行,处于待机状态。另外,变频器运行在任一开度级频率时,程序会根据压力的误差,模拟人工作一些细微的调整,使管道压力维持恒定。程序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程序流程图

4 结束语
本文详细分析一个实用的PLC系统的设计过程,借鉴了软件工程的一些分析方法,使得设计分析过程清晰,易于理解和编程,这对大型的PLC控制项目的设计分析非常有效。本系统运行两年的情况表明,PLC控制系统比原系统更可靠,压力更稳定,加油时间较原来缩短了5分钟(原来加满一辆油车需30分钟)。

网友A(2009-05-27):
太详细了描述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