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72SHCPUN和MR-J2S-B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8-08-17):
三菱A172SHCPUN和MR-J2S-B伺服驱动器(绝对编码器,带掉电保持),一次不小心未断电情况下,拔掉了编码器线,请问任何把零位置写进去。A172为实模式,伺服驱动器和实模式手册里没有找到方法,请指点,

谢谢!

楼主:
三菱A172SHCPUN和MR-J2S-B伺服驱动器(绝对编码器,带掉电保持),一次不小心未断电情况下,拔掉了编码器线,请问怎么把零位置写进去。A172为实模式,伺服驱动器和实模式手册里没有找到方法,请指点,

楼主:
那位老兄指点下啊

网友A:
作为设备就应该有原点复位开关,再者软件上也有原点复位测试按键

楼主:
不知道老兄用过A172的CPU吗?

问题就是找不到原点复位测试按键 ???

网友A:
没用过!你可将实物程序读出来分析研究,例如有SVST J4 K0(轴4的0号参数),同时SFC中对应的K0是ZERO Axis 4,那么前一个语句的执行条件就是原点复位!

供参考!

网友B(2008-10-06):
三菱A172SHCPUN的编程软件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