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吗

楼主(2008-08-17):
请问 有没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不同方向的两台电机呀 行吗?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要求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吗?你调整电机线不就行了。电网相序固定的,电机也有正反转,只要你的变频器容量够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要求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吗?你调整电机线不就行了。电网相序固定的,电机也有正反转,只要你的变频器容量够就行。

网友C:
呵呵;电机转向没有关系;

不过二台电机要同时启动、停止;频率要相同;

网友D:
关键不是控制两台电机,看你对启动停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