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接地?

楼主(2008-08-17):
在正常情况下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带电部分是绝缘的,外壳上不会带电,但如果电器内部绝缘体老化或损坏,电就可能传到金属外壳上来,如果外壳不接地,这时人若碰上去就会触电,若金属外壳接地了,电流就会通过地线流入大地,人碰上带电的金属外壳就不会触电了。

楼主:
接地就是用一根较粗的电线(最好是铜线,铝线容易被腐蚀或碰断,一般不能用作地线),把它的一头接在电器外壳上,另一头接在埋入地下一定深度,并有一定长度的角钢上,通常这根连接线也叫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