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35KVPT二次保险熔断有哪此现象?如何处理?

楼主(2008-08-17):
现象:”电压回路断线” “Ⅰ段(或Ⅱ段)计量电压回路消失”光字牌亮,表计指示熔断相基本为零,其它两相指示不变,有功、无功功率表指示下降,电能表转慢。

楼主:
1)据仪表指示判断熔断相,汇报调度。2)停用母线上的可能误动的出口压板(低频、低压保护)3)将PT切换把手置于退出位置。4)更换保险,恢复投运。5)若再次熔断,可能是二次回路有短路故障,应记录时间,负荷情况,为营抄人员提供依据。6)汇报分局,待来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