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载调压操作输出电压不变化,样判断处理?

楼主(2008-08-17):
(1) 操作时,(2)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3) 变化,(4) 调压指(5) 示灯亮,(6) 分接开关档位指(7) 示也不(8) 变化。属电动机空转,而(9) 操作机构未动作。处理:此情况多发生在检修工作后,(10) 检修人员忘记把水平蜗轮上的连接套装上,(11) 使电动机空转。或因频繁调压操作,(12) 导致传动部分连接插销脱落,(13) 将连接套或插销装好即可继续操作。(14) 操作时,(15)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16) 变化,(17) 调压指(18) 示灯不(19) 亮,(20) 分接开关的档位指(21) 示也不(22) 变化情况,(23) 属于无操作电源或控制回路不(24) 通。处理:a、检查调压操作保险是否熔断或接触不(25) 良,(26) 如有问题处理后可继续调压操作。b、无上述问题,(27) 应再次操作,(28) 观察接触器动作与否,(29) 区分故障。c、若接触器动作,(30) 电动机不(31) 转,(32) 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33) 良、卡涩,(34) 也可能是电动机问题,(35) 测量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电压若不(36) 正常,(37) 属接触器的问题,(38) 反之,(39) 属电动机有问题,(40) 此情况应上报分局有关部门派人处理。(41) 操作时,(42)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43) 变化,(44) 调压指(45) 示灯亮,(46) 分接开关的档位指(47) 示已变化,(48) 说明操作机构已动作,(49) 可能属快速机构问题,(50) 选择开关已动作,(51) 但是切(52) 换开关未动作。此时应切(53) 记!千万(54) 不(55) 可再次按下调压按钮,(56) 否则,(57) 选择开关会因拉弧而(58) 烧坏。处理:应迅速手动用手柄操作,(59) 将机构先恢复(60) 到原来的档位上,(61) 并将情况汇报调度和分局有关部门,(62) 按照调度和主管领导的命令执行。

楼主:
同时应仔细倾听调压装置内部有无异音,若有异常,应将故障变压器退出运行进行检修。若无异常,应由专业人员取油样做色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