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线管线路敷设时,为便于安装与维修,接线盒的位置有何规定?

楼主(2008-08-17):
:( 1 )无弯曲转角时,不超过 45m 安装在一个接线盒。( 2 )有一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 30m 安装在一个接线盒。( 3 )有两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 20m 安装在一个接线盒。( 4 )有三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 12m 安装一上接线盒。

楼主:
弯曲转角一般指 90 °角 ~105 °角,两个 120 °角 ~150 °角相当于一个 90 °角 ~105 °角的转角,长度超过上述要求时,应增加接线盒或加大一级管径,以便于穿线和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