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 DP/PN 联机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17):
已排除编程电缆设置问题,软件设置问题,

现象:CPU加电,使用MPI编程电缆联机,提示未找到,不能连接。之后使用网口进行连接,可以正常联机,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在使用了,LINK能也不亮了。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卡的问题........

网友B:
你MPI时PG/PC要设置为MPI模式,若设置无问题就是卡问题.

网友C:
EKP 收线控制板(现货):

1)ATU-604-01-01  控制板  4   两片是新/一片是二手

2)TWC-604-01-01  控制板  2   一新一旧

3)TWD-602-01-02  控制板  3   一新二旧

4)COM-602-01-01  控制板  1   旧

5)PID-602-01-01  控制板  2   全新

6)MFU-602-01-01  控制板  3   全新

7)SSC-603-01-01 控制板   1   二手

8)APC-602-01-01 控制板   1   二手

忠澳机电

电话:0755-86111169

传真:0755-26087495

QQ:29432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