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缺相跳匝

楼主(2008-08-17):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想请教下,一个空开(D型)下面接一个三相220V的电机。空开到电机的这段线,假设有任意两根动力线松掉,问空开是否会跳???

网友A:
三相电机当松掉两相时,进电机不就成了一根线,电流通路怎么形成,空开能跳吗!

网友B:
都唔知你讲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当松掉两相时,进电机不就成了一根线,电流通路怎么形成,空开能跳吗!

网友D:
三相电机,只一根进电机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E:
             假如电机漏电的话。有可能。。。。。。。。。。。。

网友F:
松到什么程度.........

网友G:
松掉会造成接线柱鼻子接触不良,引起发热,会烧坏接线端.接触不良引起的增大电流如果达不到空开的脱扣电流,空开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H:
    当然不回跳了啊   他是不回乱跳的  除非短路  过载

网友I:
不会跳 D型的过载电流比C型的高 它的动作时间也长

网友J:
松掉会造成接线柱鼻子接触不良,引起发热,会烧坏接线端.空开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