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中间继电器可靠性与选用问题的研究

楼主(2008-08-17):
引言

  小型中间继电器对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的现场运行可靠性至关重要。如何恰当选择、合理使用小型中间继电器,如何强化“小型中间继电器”设计、制造、筛选工作,切实提高小型中间继电器固有可靠性,是摆在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制造、运行单位及小型中间继电器制造厂商面前的紧迫课题。为此,按照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制造单位意见,力求尽可能模拟自动化装置实际运行情况要求,对部分小型中间继电器进行了一系列对比摸底试验研究。

  1 系列产品对比摸底试验

  1.1 被试继电器的分组及编号

  第一组 1~6号 国产 金属罩密封类继电器(型号 JHX-1M/A-2Z 024,可代表JRX-31M,JZX-29M,JMX-13M)

  第二组 1~6号 进口 塑料封装类继电器

  第三组 1~6号 进口 塑料封装类继电器

  第四组 1~6号 进口 塑料封装类继电器

  第五组 1~6号 进口 塑料封装类继电器

  1.2 试验情况与基本结果

  全部被试样品进行了外观检查、线圈电阻、功能试验、触点接触电阻、时间试验(①是按额定激励值激励;②是按80%额定激励值激励)、介质耐压、绝缘电阻、线圈温升、高温、低温、高低温循环、稳态湿热、负载能力(AC 220 V时3 A,5 A,8 A)共13项对比试验,基本结果介绍如下。

  1.2.1 高温对比试验

  温度70±2 ℃,线圈加DC 24 V激励,保持2 h后箱内测试吸合、释放值时:

  第五组 6号产品动作值为20.5 V,大于最大值19.2 V,不合格。

  其余样品均合格通过。

  1.2.2 稳态湿热对比试验

  温度40±2 ℃,相对湿度(95±3)%,保持96 h,箱外测试介质耐压与绝缘电阻试验中:

  第五组 2号产品样品绝缘电阻<25 MΩ,介质耐压击穿,不合格。

  其他样品均合格通过。

  1.2.3 负载能力对比试验

  温度40±2 ℃,相对湿度(95±3)%,触点切换负载电压AC 220 V,电流由低到高依次做3 A,5 A,8 A各1 000次切换试验,切换频率为30次/min,试验中:

  第四组 产品只通过3 A,1 000次试验,做5 A负载时4号、5号产品触点开路失效,且4号产品外观变形,3号产品耐压试验击穿。8 A负载试验未进行。

  第五组 3A,1 000次试验通过,5 A,1 000次试验中,1号、2号触点粘死失效且外观变形,4号、5号、6号耐压击穿失效。

  其它样品均合格通过。

  1.2.4 结论

  第一、二组被试继电器全部顺利通过13项对比摸底试验,且在时间试验中,按80%额定值激励时的动作、复归时间均在原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正常值范围之内合格通过;在负载能力试验中,全部通过恶劣环境条件(40±2 ℃,(95±3)%相对湿度环境)下AC 220 V的3 A,5 A,8 A各1 000次接通、断开爬高试验。

  第一组(国产)和第二组(进口)被试继电器性能优良,可推荐为优先选用产品。

  2 继电器承受DC 220 V阻性负载能力试验

  鉴于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多数选用小型中间继电器触点直接切换DC 220 V负载。因此,试验认证各种小型中间继电器实际切换DC 220 V负载的能力,对提高小型中间继电器现场实用可靠性尤为重要。为此,对各类继电器产品统一按下列规范进行一系列对比摸底试验。

  2.1 试验技术要求

  环境条件:正常试验室环境条件;

  负载性质:阻性;

  触点开路电压:DC 220 V;

  触点负载电流:即从0.4 A,104次开始做起,如顺利通过,再依次按0.5 A,104次;0.6 A,104次;0.7 A,104次;……,逐一进行爬高试验,直至失效终止。

  2.2 基本结果

   JAG-5舌簧继电器承受DC 220 V负载的能力最强。

  JHX-1M(含JRX-31M,JZX-29M,JMX-13M),JHX-2F,JHX-3F与改进后的JZX-39F均可承受DC 220 V,0.5 A以上的负载,对产品标准所规定的DC 220 V,50 W负载而言,具有超过2倍规定负载的过负载能力。

  3 合理选用小型中间继电器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继电器产品,如何合理选择、正确使用,是直接影响整机性能与实用可靠性的至关重要的课题,当然也是整机设计、研制人员密切关注并且必须优先解决的实际问题。

  鉴于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在运行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万一发生事故后果特别严重,要做到合理选择,正确使用,就必须充分研究分析整机“相应”的实际使用条件与实际技术参数要求,按照“价值工程原则”,恰如其分地提出入选继电器产品必须达到的技术性能要求。具体说来,大致可按下列要素逐条分析研究,确认所要求的等级以及量值范围。

  3.1 气候应力作用要素

  主要指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海拔高度)、沿海大气(盐雾腐蚀)、砂尘污染、化学气氛和电磁干扰等要素。

  考虑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对全国各地自然环境的普遍适用性,兼顾必须长年累月可靠运行的特殊性,装置关键部位必须选用具有高绝缘、强抗电性能的全密封型(金属罩密封或塑封型,金属罩密封产品优于塑封产品)小型中间继电器产品。因为只有全密封继电器才具有优良的长期耐受恶劣环境性能、良好的电接触稳定、可靠性和稳定的切换负载能力(不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

  3.2 机械应力作用要素

  主要指振动、冲击、碰撞等应力作用要素。对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主要考虑的是抗地震应力作用。为提高抵抗机械应力作用能力,宜选用采用平衡衔铁机构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如JHX-1M, JHX-3M,JHX-2F等产品。

  3.3 激励线圈输入参量要素

  主要是指过激励、欠激励、低压激励与高压(220 V)输出隔离、温度变化影响、远距离有线激励、电磁干扰激励等参量要素,这些都是确保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可靠运行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按小型中间继电器所规定的激励量激励是确保它可靠、稳定工作的必要条件。

  3.4 触点输出(换接电路)参量要素

  主要是指触点负载性质,如灯负载,容性负载,电机负载,电感器、螺线、接触器(继电器)线圈、扼流圈负载,阻性负载等;触点负载量值(开路电压量值、闭路电流量值),如低电平负载、干电路负载、小电流负载、大电流负载等。

  任何自动化设备都必须切实认定实际所需要的负载性质、负载量值的大小,选用合适的继电器产品尤为重要。继电器的失效或可靠不可靠,主要指触点能否完成所规定的切换电路功能。如切换的实际负载与所选用继电器规定的切换负载不一致,可靠性将无从谈起。

  4 使用小型中间继电器应注意的特殊问题

  4.1 使用出口中间继电器时的关键问题

  静态继电保护装置运行中失效的某型号继电器5只,介质耐压试验全部

  分析原因,是引出端外露绝缘子长期受尘埃、水气污染,导致抗电水平下降,在换接AC 220 V感性负载时的反峰电压作用下,绝缘击穿失效。

  另外,产品绝缘抗电水平仅为AC 500 V,绝缘子外露尺寸(爬电距离)约1.2 mm,根据相关标准,属于超标选用。

  由此可见,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为:

  (1) 足够的爬电距离:一般要求≥3 mm;

  (2) 足够的绝缘抗电水平:无电气联系的导体之间≥AC 2000 V,同组触点之间≥AC 1000 V;

  (3) 足够的负载能力:DC 220 V感性,5~40 ms,≥50 W;

  (4) 长期耐受气候应力的能力:线圈防霉断、绝缘抗电水平长期稳定可靠。

  4.2 关于密封继电器与非密封继电器

  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认为非密封产品动作状态直观、失效分析方便,而全密封产品动作过程看不见摸不透,主观认定非密封产品比全密封产品更可靠,这种凭直觉认定的观念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非密封继电器的优点是多采用拍合式衔铁,结构简单、制造工艺简便、安装维修方便、工作状态直观、便于失效分析、价格便宜。主要缺点是工作可靠性对使用环境(气候应力、机械应力)变化的敏感性强;长期耐受气候条件性能随时间增长而易受环境条件污染、损伤;电接触稳定性、可靠性差;

网友A: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呵现在国产的产品越做越水呢,我们现在中继用ABB或者施耐德,欧姆龙的水货也太多没有办法

网友C:
美德,坚持美德!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D(2008-09-29):
好详细的资料,好详细的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