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可起到全面无功自动补偿吗

楼主(2008-08-17):
我想请问下各位同行,是不是老式的无功自动补偿控制器只要一个电流互感器?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补偿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但在主铜排上只发现了一个电流互感器,不知道这样补偿效果好不好?我看了下,一次接线图大概就如下图.(简略了几个手拉闸没画)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也想知道,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B:
不可以,变压器并联使用不好,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C:
变压器并联使用不好.....

网友D:
变压器并联运行怎么不好?我们单位的两台630KVA变压器并联运行了近20年了,也没见出什么问题呀。

网友E:
互感器好像是套在b相的为多吧。楼上的几位师傅,我们单位的变压器也是并联运行了十几年好像也从没有出过事故哦。

网友F:
并联可以啊!我们公司好几个分厂都是几台变压器并联使用的!好多年啦!没什么不正常!

网友G:
希望得到高手的明确指点

网友H:
完全可以。应该全部都是共补的。只要一个电流信号即可。

楼主:
变压器是400KVA一台的,并联到是没听说出现过其他故障,但是功率因素很低约0.7.以前罚了款上面都没人说,也没人知道另外多交的电费是罚款,因为这次老总看到多交的费用比较多(接近20000),所以才追查下来说要向供电所问出个原因来,把原因反映到机电工程部,交由机电工程部处理,所以我们才知道的.我听说公司原来也打电话到供电所问了多交的钱是怎么回事,供电所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等了半天所长才勉强的确认说是多退少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因为是市里下的单.这次打电话到供电所,所长才说叫我们的检查功率因数表是不是很低,如果很低检查有没有什么东西坏了.然后行政部经理给我们传话又传错了,把功率因数后面的因数去掉不说,说叫我们检查功率表是不是很低.当时我们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功率表低和多交钱有什么关系.那两台变压器在二厂,我们都很少去二厂,但这次还是去了.到了配电房检查了下才看到有台变压器的断路器没开,我们估计就是因为没用另外台变压器,所以电容补偿不到变压器所消耗的无功功率才被罚款的.现在我们才知道是功率因数低,而不是功率低.不过功率表也是很低的,看不到指针有带负载时的摆动,看了稳压器的电流表才知道,用电少的可怜,一台有78A左右,一台才40多A.用那么少的电还用两台400KVA的变压器,晕!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补偿电容容量太大(每路60KVAR共八路),补了不超前就会滞后,补偿装置和现在用电量的情况完全不协调.我是这样认为的,望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一二,感谢各位师傅提供的意见!

网友D:
可到电业部门打听一下你们当地电费收费标准。

负荷小可报停一台变压器,减少基本电费支出。我们这里工业用电每KVA每月收取20元基本电费。每年可不超过两次报停部分容量或全部容量,每次不低于15天,两次累计不超过六个月。

功率因数要补到0.9以上才不被罚款(供电部门称为力调电费)。低于0.9越多罚得越厉害,超过0.9~0.95还有奖励,0.95以上按0.95计算。

网友I:
变压器并联的更加的使用变压器效率,功率因素更可上去的,

但是并联之间最好加联络柜

楼主最好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空耗引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到电业部门打听一下你们当地电费收费标准。

负荷小可报停一台变压器,减少基本电费支出。我们这里工业用电每KVA每月收取20元基本电费。每年可不超过两次报停部分容量或全部容量,每次不低于15天,两次累计不超过六个月。

功率因数要补到0.9以上才不被罚款(供电部门称为力调电费)。低于0.9越多罚得越厉害,超过0.9~0.95还有奖励,0.95以上按0.95计算。

       我们这里和楼上说的一样,那你们用的变压器小一点不就好了,为什么用那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K:
那你们用的变压器小一点不就好了,为什么用那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L:
报停一台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