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的 软故障

楼主(2008-08-17):
变频器 的  软故障```````最近我遇到一台机器

在运行中会跳过流    跳的时间不定  ,一两天跳,能复位......之后我更换了``驱动板,好了几天.但现在又开始跳了`````

请教一下```这算不算变频器的软故障?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老师```````们``````1`````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变频的原因,有可能是负载确实大。

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B:
“我更换了``驱动板,好了几天.但现在又开始跳了”

1、首先你要确定是否真的“过流”,还是误动作!

2、如果你确认是误动作,那故障在过流检测电路;

3、“我更换了``驱动板,好了几天.但现在又开始跳了”,说明故障不在“驱动板,”!

楼主:
是用在冷冻泵上的,55KW

变频器有一个故障记录.........跳过流的时候...电流只有100A

变频器是ABB  ACS510的```他那个功率板我都换了

电机负载的问题  还是   过 载

楼主:
控制板(I/O)板```跳过流   会不会过热会跳`````误诊

网友C:
怎么叫软故障呢?

网友D:
你敢确定电动机一定没问题?

楼主:
不能确定,除非换一台变频\器,.............用表测没的问题.对地也测了........

水泵上会有过载情况么`?

网友E:
你用的是深井泵吗?如果是你还应该看看水泵电缆线是否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不是哈。电机那方面可能有问题  。那个电机线检查有点难```

网友F:
环境温度高不,潮湿不?

楼主:
兄弟```啷个晚了``都还不睡`````

谢谢```

网友F:
晚上睡不着啊   上来充电来了. 新手好多不懂

楼主:
呵呵````为了国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