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相高速计数(塑料管材切割机),请lesing指点;

楼主(2008-08-17):
请问程序有没有错误?原因是在线切出的材料有长有短(S系列PLC),D1022=1还是2好呢?

网友A:
跟D1022设定关系不大,编码器安装同心度很重要,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我用的是韩国Autonics的ENC-1-1-T-24编码器(马轮),直接压在塑料管上、看过现场不会打滑。不知会不会是PLC的关系、在张家港的塑机行业中台达PLC用在切割机上、就是搞不准,不知道有没其它方法改善。

楼主:
编码器的线都使用屏蔽线了,设备外壳也接地了

楼主:
在我这边其他人用台达PLC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楼主:
用西门子S7-200就没有问题;但我这边是台达代理商、不可能会去推广西门子的PLC的

楼主:
不知道在程序上有没办法改善,请大家指教!

网友B:
關鍵是要找到原因,編碼器的輸入脈沖頻率是多少?是計數不准還是干擾要先弄清楚。

楼主:
编码器转的最快时会发每秒会发200个脉冲给PLC

网友C:
D1022就是选择是1倍频或者几倍频,感觉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C:
如果说每秒200个脉冲,应该是不会计错的。现在不准的话应该是实际的脉冲和所计数的脉冲数字上应该有出入,所以几次切的有长短。我想问题就应该在实际脉冲数和计到的脉冲数不同所引起的。我只能对你的信息做出以上的猜测。

一般高速计数器可以达到以K为单位的级别,所以我个人感觉,计数应该是不会有错的,200HZ也就0.2KH级别。是不是在高速计数器接线有点小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PLC的问题.问题在编码器的轮上上,(直接压在塑料管上,看过现场不会打滑)编码器滑动一点,,人眼是看不出来,但实际就差在这一点上.   (编码器的线都使用屏蔽线了,设备外壳也接地了).你最好试下.编码器的地线不要接或从内部直接断开地线,设备还是要接地

楼主:
有道理;若是有干扰的话,不知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编码器输出方式和PLC接受是否一致,

楼主:
若不一致的话,PLC就不会计数了,现在可以计数,编码器是推拉输出。

网友E:
1.检查外部接线;2不可以对C251取绝对值,3你做的立即输出那里要和Y3位置调一下,

网友E:
但你最好用高速比较输出

楼主:
楼上说的1和3点有道理;但C251取绝对值是编码器反转时数值减到0时,不会出现负数,真的是出现在这里吗?

网友F:
使用4倍频,机器停止前进是靠惯性停止,还是变频器减速停止?

楼主:
是在线切割,编码器24小时不停的转,到达4000mm长就切断。

网友G:
先试着加压力给测量轮

网友H:
有没有做减速的程序?快达到4000MM的时候,减速爬行,可能会好点

楼主:
工艺要求中不能做减速,减速材料就报废了。在现场有可能是静电引起的干扰,塑料摩擦会产生静电,可是采用了屏蔽线和接地,没有效果,这就奇怪了。

网友I:
把计算部分换成实数计算,比较换成高速比较,试试看

网友J:
用高速比较输出指令可以改善

网友K:
相差大不大,有多少?我做的还可以,到我这里来看看

楼主(2008-09-16):
已经搞定了,综合你们各自讲的,有效果!谢谢

网友L:
切塑料软管的机器好做吗?

网友M:
程序看似没有问题,

但实现来一看就不能准。

我也刚做了一个也是切管的,

误差基本太半mm以内。

首先扫描周期,和机械惯性等问题在说的程序中

没看到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L:
我也想做一套软管切割,有机械图吗?请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N(2009-01-08):
想请教一下高速计数的使用,能 不能加我QQ5867462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