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机正转360度后自动反转360度后停止

楼主(2008-08-17):
跪求:电机正转360度后停止再自动反转360度后停止的电路图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不加变频不能实现的。

网友B:
加了变频也难实现,要用闭环吧.

用伺服可以.

网友C:
   用PLC控制伺服可以

网友D:
只能用伺服了

网友E: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变频也难实现,要用闭环吧.

用伺服可以.

闭环控制加伺服

网友F:
步进简单些。。。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请说明你的精度要求?才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选择适合你的电机和控制方法。

网友H:
用步进电机啊!

网友I:
有次在展会上看见丹佛斯的这样弄过:一个丹佛斯变频器+个普通的三相电机好象还有个什么卡还是编码器什么的

变频器+编码器+PLC应该可以实现,可能精度就差点(仅供参考)

网友J:
如果是从成本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方面的应用,简单的精度不高的就用气动或液压缸+加个齿条+齿轮,一个来回就完咯 不需要什么难度高的电路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三菱伺服系统+刹车

如果你想用普通电机来实现你的目标的话,只能说你那想法实际应用意义不大,不如花点时间来做技术改造

网友K:
我想他能够说出“跪求”的话一定是时间紧迫了。没有时间改系统了。

我建议一个较折中的办法用变频器控制,调整变频器减速到快停在终点前改直流制动,然后机械上加个死挡铁顶住。然后用接近开关等进行换向。(不知道你有没有PLC控制了)

网友L(2009-08-31):
圆周运动变往复运动后再变圆周运动,机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