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机正转360度后停止再自动反转360度后停止的电路图

楼主(2008-08-17):
跪求:三相电机正转360度后停止再自动反转360度后停止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电机只能用伺服电机,或同步电机。并配专用的伺服放大器。

楼主:
共创美好,你好

可以用控制电路和行程开关完成吗?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机的轴转一圈还是电机带的机械转一圈,如果是后者很容易呀,如果是前者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C:
用编码器给PLC一个信号,用PLC控制

网友D:
普通电机你能控制它转多少度???

怎么弄的,弄好再回来说说

网友A:
普通电机控制它转几度不行吧,用行程开关控制,电机是有惯性的,不好控制。精度非常差。

网友E:
不太可能吧,希望能解决

网友F:
要用步进电机,

网友F:
普通电机困难,要用步进电机才行

网友G:
有点难度,

电机速度有多快阿,还有惯性,

反应不过来就超过1圈了,

还要反转360度,

如果只是检测机械盘转1圈还好办点。

网友H:
把频率弄到0.5HZ,用行程开关可以控制了。

网友I:
用变频的话可以实现,但是成本较高。三相电机一般是要带机械负载的吧,那么电机轴转与负载的转速比是多少啊?如果速比大的话,控制电机反转一圈就多余了,所以应该是速比很小吧,或者是联轴运转,那么如果直接精确控制电机自身反转一圈的方法除了楼上几位说的方法都可行,变频、PLC、传感器,但必须保证电机和变频器要匹配哦,当然了,如果你的电机是变速电机的话就好办了,一般懂变频器的人都会搞,我也不在此班门弄斧了。

网友J:
普通电机困难

带减速机倒可以实现。

网友K:
也可以用两台电机,两个头拼在一起。再用正反转电路。不就行了吗?还有不知道你电机转换的频率多少?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也可以用两台电机,两个头拼在一起。再用正反转电路。不就行了吗?还有不知道你电机转换的频率多少?

愿闻其详

网友M:
伺服电机,就行,可以精确的转动你所要求的角度

网友N:
用三相电机难度不小,精度也不能保证。用步进电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普通电机困难

带减速机倒可以实现。

网友P:
普通交流电机太困难了,带一个减速装置,加限位开关才能实现。或者你用直流电机、伺服电机等等。

网友Q:
用步进电极或伺服电机.

网友R:
请问

1.转速

2.功率

3.正反转时间及间隔时间

4.精度

5.成本

  请多指教!

网友S:
频繁正反转一般电机好像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