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开始跳了

楼主(2008-08-17):
海利普  给定10HZ 一会就成9.5  一会又成10HZ了,电位器换了.线也屏蔽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变频的频率设置分辨率问题,在普传PI168的说明书中:

电位器的分辨率是0.2Hz

键盘的分辨率是0.1Hz。

网友B:
继续观察啊!!看看还能不能在有更大的浮动了,如果有说明是主板上的模拟电压输入端的滤波不良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继续观察了,有时候还不能保存设定,应该是CPU板问题吧

网友C:
这品牌质量太差了,,,,

网友D:
是模拟量给定 还是面板直接设定?

网友E:
这品牌,不知道复位功能改好了没有。

网友F:
改成面板数字设定试一下;

呵呵;这个的质量就不说了;

网友G:
采样电路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