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智能仪表通讯设置

楼主(2008-08-17):
我的触摸屏是罗升的6A00T-N,组态软件为ADP6.0,智能仪表为虹润的PID调节器。我的做法是:热电偶测得炉膛温度后,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送给PID调节器,然后触摸屏和智能仪表通过RS485通信,最终实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炉膛温度。请问各位大侠:我该怎样在组态软件中设置读取地址?另外,我如果想在触摸屏上修改温度目标值,“写至”和“通知”区域的变量怎么设置?

网友A:
不知道虹润的PID调节器是否能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人机也采用对应的modbus协议,通过RS485的方式就可以进行通讯。具体的地址对应关系一般的仪表都是十六进制表示的,而人机这边是十进制表示,所以需要将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然后再与首地址相加,这样就可以得到对应关系。如果是想在触摸屏上修改温度目标值,只需要在设置那填入地址就可以,“通知”是表示在输入数值的同时将某个位至ON.

QQ:123697316如果有问题,请加我,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B:
请问首地址是多少呀?modbus slave是0-65534吗?modbus(ascII)  slave是40001-65534吗 ?

网友A:
mobus slave协议中的首地址就是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