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低压配电箱在运行中的故障及改进

楼主(2008-08-17):
新建配电变压器的低压配电箱其使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将由室内变成了室外,为此配电箱内所选用的低压电器在运行时将受天气的影响。现针对配电箱故障谈一些看法。

  在农网建设(改造)工程中,新建配电变压器的低压配电箱其使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将由室内变成了室外,为此配电箱内所选用的低压电器在运行时将受天气的影响。我省在第一期改造工程中约有50%左右的配电箱已经投入运行,从各地区反映情况看,天气虽未到高温季节,但配电箱中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已经发生了不同类型的故障,如:(1)变流接触器故障;(2)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故障;(3)内部接线引起的故障;(4)计量电能表故障;(5)烧坏熔断器底座及缺相引起的烧坏电动机故障等。现针对配电箱故障谈一些看法。

  1、环境温度对低压电器影响引起的故障

  配电箱中的低压电器,由熔断器、交流接触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电容器及计量表等组成。这些低压电器均按GB1497《低压电器基本标准》进行设计和制造,并对它们的正常工作条件作了相应规定:

  周围空气温度的上限不超过+40℃;

  周围空气温度24h的平均值不超过+35℃;

  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不低于-5℃或-25℃。

  农网改造的配电箱在室外运行,它不但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产生高温,同时运行中自身也会产生热量,所以在盛夏高温季节,箱体内的温度将会达到+60℃以上,这时的温度大大超过了这些电器《国标》中规定的环境温度,因而会引起配电箱的故障。

  ①各种低压电器,大多是A级绝缘,它们在长期运行时的极限允许温升为65℃。配电箱内的高温,使低压电器在运行中的内部热量难以向外散发,所以经过一定时间因绝缘老化而烧坏;塑料绝缘导线也将会受热老化击穿。

  ②配电箱内的电子产品如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电子型计量表,在高温下运行时就会严重影响到产品的使用寿命,还会影响到保护器性能的稳定性和动作的可靠性以及计量的准确性。

  ③在高温下运行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熔断器也会缩短寿命。

  2、一些生产厂忽视产品质量引起的故障

  在农网改造中由于需求的配电箱数量大、施工期短,为此配电箱厂需要有关低压电器的供货时间急且数量多,因此,忽视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造成了一些产品投入运行后不久就发生故障。如一些厂家抢时间赶制的电能表,安装在配电箱内无法正常运转,接触器合闸线圈运行时间不长就烧坏;

  3、配电箱限价后又压价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预算配电箱造价时,有关部门对箱体内所用低压电器、原材料价格作了摸底调查并在限价时放了一定余量。但有些职能部门在限价的基础上对配电箱压价,每台配电箱压价200元至几百元不等。那些配电箱由于压价,厂家迫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只得选用低价、质量较差的低压电器制作配电箱。因此,作决策的没有想到今后这些配电箱是本单位的固定资产,今后的维护费用也由自己承担。

  同样的品牌、容量的交流接触器,相互之间的价格要相差几十元。降价以后,电器厂就采用偷工减料的方式从合闸线圈和主触头选材上做降低成本的文章。甚至有的材料极限允许温升只能达到45℃,这样严重影响了主触头的耐用性。

  性能、容量相似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尽管都是经过安全认证允许使用的产品,可在实际使用时质量的差异很明显。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厂家未按产品在安全认证时所选用的元器件和设计电路生产,例如保护器中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有的厂家设计为3VA,有的厂家设计是5VA,而3VA变压器肯定易烧坏寿命短。

  4、几点建议

  ①若箱体内空间许可,应加装温控继电器和排气扇,以便箱体内温度达到某定值时能自动起动排气扇,强行排出热量散热。②在配电箱体内壁喷涂一种具有隔热性能的化工涂料,减少热辐射,降低箱体内的温度。③适当放大配电箱尺寸,以便增加各分路出线之间、出线与箱体外壳的电气安全距离,这样有利于农电工的操作维护和更换熔件,同时对散热也有好处。④严格把好低压电器选型和进货验收关,认真选好交流接触器。认真选用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不但是配电箱可靠运行的重要器件,也是防止触电伤亡事故的主要技术措施,因此有关部门决不可以价选型,而应该以质论价、择优选用。⑤建议配电箱内的联接导线放有余量,例如30kVA、50kVA变压器的配电箱的进线不小于35mm2导线,分路出线不小于25mm2导线;80kVA、100kVA变压器的配电箱的进线不小于50mm2导线,分路出线不小于35mm2导线。总之导线载流量的余量必须比室内配电箱留得多,因为环境温度不同。

网友A:
楼主想法建议不错,可是有几家电器生产考虑过这些吗,只考虑怎么的把产品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