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接线的马达,如何改变正反转

楼主(2008-08-17):
星三角接线的马达,改变正反转是吧电源的相序任意改变两相吗?

星形接法我理解,请问三角形接法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是,电机反转任倒电源的两相,

网友B:
倒电源的任意两相就能反转,星三角也一样.

网友C:
都一样的,改变相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