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与VC的区别

楼主(2008-08-17):
想请教论坛的各位高手

VB与VB的区别在哪?

我想用VB或VC做一些开关数字量信号检测,一些简单的控制

组态有很多方面不是很合用,例如报表曲线生成方便,

网友A:
在高手眼里没有区别

靠,居然要十个字

网友B:
初学者建议用VB,做通讯和数据分析(曲线、报表)比较简单。VC应该是面向对象的理论基础的人使用。

网友C:
VC难度大,没有一定的多年水平不要去花时间;

建议选VB,DELPHI,C++BUILDER,

网友D:
个人建议使用VC。。

网友E:
计算机专业的应该学习和使用VC,非计算机专业学习VB就可以了。

网友F:
这种帖子也就是初学者才会发

网友G:
如果是简单控制,你就用 VB

网友C:
工控行业用VB或DELHPI,C++BUILDER较好,可视化程序高;

VC++适用于基层开发,开发效率太低,你编一个简单的东西

都要与消息等基层的东西打交道,可视化程度太低;

究竞工控用哪个语言好,对这几种语言都了解才行,

只会VC的人,他认为VC最好,他不知道又比VC更方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