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的AD/DA端口的信号公共端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17):
在AD/DA端口接线是出现AD0,DA1,DA2之间的信号相互影响!在AD0给出5V以上的电压是就会在AD1和AD2产生一个感应的信号!现在百思不可其解!

请那位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信号线用屏蔽线接,然后屏蔽网一端接地试试,能不能消除感应信号。

楼主:
谢谢!呵呵!

在接线的时候,我把几个AD端口的负极并在了一起,会不会还有共地的影响?

网友A:
如果是一个负极的话,是应该并在一起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还是想和您再交流一下:

在AD输入的时候在一定的情况先如果都又接线,而且如果有某项是悬空的,而其共用一个负极的话,有一定的杂波信号是不可避免的!

(如过不使用屏蔽线的话)

如果把信号接上去,少量的杂波信号对数据的采集影响并不是很大!

网友A:
如果AD输入中有一路没有用到,可以用自封的方法将其封起。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B(2008-10-12):
楼主最好是分开负极,不要全部共用

网友C:
呵呵;如果那几路不用的话就不要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