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谢谢!!!

楼主(2008-08-18):
求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谢谢!!!

网友A:
用画笔画的,不规范。请见谅

网友B:
不错,这就是最简单的正反转电路图,家用排气扇用很多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C:
这种电路适用于主副绕组一样的单相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

网友F:
还有没有其他的接法呢!!!

网友G:
   就是改变串联的电容

网友H(2009-06-18):
电容器什麽作用啊?还举出其他例子吗?

网友I:
1楼的线路在排风扇方面应用很广,在电机功率不大,线圈绕组相同。没有主副绕组之分的电机应用较好。

网友J:
画的很明了,清晰!不错

网友K:
不错,这就是最简单的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L:
洗衣机的电机也用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M:
聪明哈 !1!!!!!!!!

网友N:
家里用的小排风扇就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O:
家用排气扇用很多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P:
最好是调换主绕组的两个抽头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最好是调换主绕组的两个抽头

很多电机主副绕组不一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最好是调换主绕组的两个抽头

这样,不论主副绕组是否一致都能使用

网友S:
这是最简单的单相电机正反电路图,不过楼主给大家献上了图纸也是不错!希望以后看到你更多的图纸--谢谢

网友T:
你的是什么单相电机,电容起动式还是分相式的你不说清怎么帮你

网友U(2010-09-19):
我一台1.1千瓦的单相电机需要频繁的正反转.求安装图,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