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电工维修连载贴

楼主(2008-08-18):
2004年购买的FA028老机SZ-4 BCD+1指令可以读出不能够写入,后改用BIN加一指令后可以写入.后来才知道是光洋SZ-4以前老版本不正常BCD+1指令,软件DL240(国产SZ-4)设计就不能够写入BCD+1指令到PLC,后来PLC内部系统版本提高,可以支持BCD+1指令,且手持编程器也可以向DL240(SZ-4)写入该指令.

设备厂家用手持编程器写入程序,我们用电脑可以读出程序,不过读出的程序不能够在写入,写入时校验程序语法错误

后来试验程序清空再写入,还是不行.险些影响生产

最后观察是该指令的问题,因棉仓就6仓,寄存器BCD+1后最大值不会超过6,故可以用BIN+1指令

BIN+1可以实现0009+1=000A 而BCD+1实现的是0009+1=0010,000A再用再BCD码的程序计算时将会错误

楼主:
2008年购买的无铁炮粗纱机HY492

16# 昨晚出现龙筋纺第二层时触摸屏显示23层,同时粗纱张力很松,看来电脑计算就是按照23层中纱计算才会导致筒管传动变慢(粗纱机运行过程中就是筒管传动纺一层速度下降一点,越纺越慢)

联系无锡宏源方工,说是程序设计有缺陷。

次日落纱后重新开车正常。

洪源纺机的售后服务还是比较好,HY492总体不错,不怕停电。

电路结构也很简单,1个S7-226 PLC+8I/8Q控制模块+1通讯277模块

4台变频器 4个旋转编码器 1个触摸屏,剩下的都是按钮之列,不像太行426粗纱机,电器柜密密麻麻没有头绪

楼主:
太行FA421粗纱机富士G11 11KW变频器维修一例

13#FA421粗纱机用的11KW 变频器昨晚出现不上电,打开发现一个起动电阻 80W10欧姆水泥电阻炸裂,用万用表测量开路.

为实验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用一个24V40W灯泡接到起动电阻位置(延长线)后通电,灯泡灯丝烧断,同时变频器操作面板亮了一会儿.证明后面电路没有问题

用一个3KW电热管(测量电阻14.5欧姆,比原来的大)实验,操作面板正常.测量电热管两端电压0.5V,说明短接起动电阻的继电器(富士的好像是是单相可控硅)没有损坏.

把电热管固定在变频器周围后安装在设备上,开车正常

起动电阻损坏原因1.频繁变频器通电,电阻温度还没有降下来就再次通电

                             2.短接起动电阻的继电器开路或接触不良,导致直流电流通过起动电阻导致电阻过热损坏
,看看变频柜,电热管确实不好看

改天买一个电阻换上吧

楼主:
新清钢联管道压力传感器 220V AC 0-2500Pa输出0-10V (欧洲进口,4000多一个 郑纺机报价)

PID控制器SR82报过压警,用万用表测量PID控制器输入电压达19.5V,远远大于PID控制器最大输入电压+10V,想这次可能是微压差传感器损坏,PID控制器输入是不是也会损坏.微压差传感器不坏不会输出超过+11.5V电压

到209#梳棉机上面检查微压差传感器时,确发觉气管接到负端,管道压力是正0~800Pa的压力,确接到负端,导致输出电压异常.恢复后管道压力显示正常,不知道压力传感器精度是否异常,使用寿命会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车间反映4#HY492C粗纱机张力一直不稳,大部分时间都正常.落纱时偶然出现张力偏高或偏低,重新调整张力后会稳定一段时间

         以前曾经出现过2#粗纱张力很小,车间通过调节参数后张力不稳定,但可以开车.当时根据故障现象判断罗拉速度过快或者卷绕(筒管)电机速度慢

        罗拉速度快的原因可能是编码器输出脉冲偏少,反馈到控制器后电机加速导致罗拉比理论速度偏快,如联轴器松动,.筒管偏慢的原因可能是可能有干扰导致脉冲多.最后检查确实是罗拉旋转编码器联轴器松动

这次更换筒管传动旋转编码器后正常,该机台今年第二次损坏旋转编码器。是否静电原因

待查

楼主:
4个月前po解一台整经机程序,三菱FX2N-80 PLC  触摸屏GP 377

故障是整机没有输出,设备是04年设备,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加密,且触摸屏程序没有上载信息,通电触摸屏显示"使用权限已到,青联系厂家"字样,并有电话号码

三菱PLC解mi网上瞎子也能够摸一大把,程序当时就下载下来。重新输入,开始输入后故障现象不变.一般程序加密后每隔一段时间计数一次,记到一定的数据后停止设备运行.

检查程序,发现有一行有M8034输出,造成整机输出全部禁止,后检查有2个寄存器数据≠888和1188就会造成M8034输出

当时时间很紧,又是朋友帮忙,没有多少油水。就把2个寄存器写入888和1188后就开车

成功

赶快吃饭,已经1个多小时,快中午2点了

最后捏了500元辛苦费,不过都吃了

楼主:
前一段,无锡宏源倍捻机触摸屏被操作工人错误修改而无法进入,因触摸屏是厂家自己做的,没有软件等可以与触摸屏和控制器通讯,无法直接用电脑与触摸屏 控制器通讯回复密码

       以前打开过控制器和触摸屏,知道里面有存储器模块 8128 NV-SRAM ,在网上下载不到资料

       先替换控制器的SRAM模块,密码还是进不去,说明密码没有保存在控制器里面

      替换触摸屏的SRAM模块,可以进入,说明密码在触摸屏存储器里面保存

楼主:
前几天维修2个267 1000KPa微压差传感器,其中一个压力输出一直是零伏,加U形胶管并在里面加15mm水,测量输出电压.(注:1mm水柱=10Pa)

       调节水柱高度差,水柱在胶管内部流动.怀疑有漏气

       最后是传感器内部不锈钢探头内部隔膜烂.更换一个探头后在0Pa时输出5V电压,调节印刷板电位器,使输出0V并在100mm水柱时输出10V.维修完毕

        另外一个正常输出0v,略微增加水柱,输出基本不变.增加到20MM时输出突然为14V/20V不定.更换电路板故障现象不变.探头问题

楼主:
一套FA006C抓棉机出现上升多下降少,造成挡车工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安抓棉臂下降键手动控制抓棉臂高度.

        根据过去经验,故障原因不外乎2个,一是旋转编码器内在问题导致输出脉冲相位或者干扰,二是抓棉臂升降离合器打滑导致下降时离合器松动

      更换旋转编码器1天来一直正常,根据是旋转编码器的问题,只有改天再试试确定是否确实报废

楼主:
FA221梳棉机显示牵伸比超限的原因:

       一、道夫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与模拟量输入电压差异过大.特别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电压曲线设置错误,道夫运行时显示牵伸比就是以道夫模拟量输出电压与梳棉给棉反馈电压的比值做牵伸比显示.如果道夫给棉电压=0,则开道夫低速就直接显示牵伸比超限.这是可以先把道夫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与模拟量输入端子并联在一起.不过这是输入到自调匀整控制器的电压就是自调匀整控制器与道夫给定的电压,不再是道夫的实际速度,.如果道夫变频器故障没有输出容易导致噎车。

       二、前位移传感器校准不正确,自调匀整控制器的F0参数正常时与前位移传感器在触摸屏显示值比较接近,如果差异过大,开车过程中牵伸比超过一定值就会显示牵伸比超限而停车.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多多益善!

楼主:
今天QQ群有人问FA421粗纱机光洋SR21 PLC 程序丢失,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

一. 用2个手持编程器 一个读取 一个写入 2个编程器2*780
二.  再就是读取后记录到纸上,再一个一个输入到另一台PLC  1*780外加4个小时的输入输出程序时间,搞不好还会出错
三. 买一台SR21与电脑连接得转换器,用电脑读取程序后再写入,转换器也就5000元左右,不过得会日语,软件好像时日本的
四. 把这一台程序到光洋办事处烧录成EPROM存储集成块 需要150元左右

网友B:
楼主写得不错,顶一个

楼主:
今天维修质检科条干仪电源,刚开始是主机不通电,没有任何反映

打开主机箱,与普通电脑雷同,最左边是两块电路板。上面的电路板叫信号调理板,主要负责把条干仪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放大处理后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中间侧面电源ISA接口电路板把信号传给CPU电路板,该版有2个接口,一个黑色比普通电脑PCI口长的ISA插槽插信号调理板。另一个是插电脑主板的长插槽。还有2个连在一起的6针电源插口,电源的+5V -5V +12V -12V电源就通过这里连接至主板和信号调理板

主板有2个SDRAM插槽,以前插一个SDRAM 128M内存条,后来在市场购买一条256M内存条后因兼容问题没有再用128M。CPU是一个普通800M的PIII,CPU上面的风扇已经运转不灵活了,主板与普通电脑主板区别不大,就是细长,没有网卡和声卡。

硬盘02年原装的40G硬盘因声音、太大07年更换为80G的新硬盘。软驱因读盘不好没有用,插头拔掉。

电源是台湾研华(就是生产工控机比较出名的厂)PS-170电源,与以前的AT(485时代)的差不多,详细的可以到网上找找看

电源风扇不转,测量+5/+12均没有电压,判断电源损坏。拆开电源检查保险管没有问题,一个200V100uF电容鼓,还有1个25V2200uF电容略鼓。1个驱动变压器供电150欧姆电阻发黑且附近电路板也发黑,说明长时间发热所致,更换电阻没有效果。

更换2个200V100uF电容后测量输出电压,+12V输出0.8V ,+5V输出0.3V。测量三级管等均没有问题,也没有短路。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管波形也看不出原因。

计划用ATX电源替代,可ATX电源现在逗不输出-12V,且不知道为什么绿色线接地后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没有电压输出(待机的+5V肯定正常),不得其解(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我用的是大厂的ATX电源,+5V/+12开路没有负载后保护电路动作所致,需要加2欧姆左右的负载电阻,杂牌电源没有问题)。

怀疑管子软击穿,开关管是TO-3P封装的2SC2625 450V10A80W(耗散功率比较保守,国产相同封装的可能标注200W以上),在本地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就购买8A400V TO-220的 MJ13007管子。替代后没有效果(只不过输出电压+12V由原来的+0.4V变为+1.2V,+5V输出电压也提高不少)。

整流桥用其他电源拆下的管子试验也没有问题。

开关变压器替换也没有问题。

触发变压器没有备件,脱开初级通电,瞬间电路板冒烟。

检查冒烟的是494开关电源专用驱动电路,在其他电路板拆下的国产BLB494装上,检查其他元器件没有问题,通电,输出+5V为+4.8V,+12V为+12.8V。把电源风扇插头插上,+5V为+5.4V,+12V为+11.6V。考虑+5V负载太轻导致稳压电路工作不正常。

装机试验,条干仪工作正常。

不解,看来以前是494集成块故障,为什么测量变压器输出均没有短路,再说短路就494肯定会爆

只有一种解释,494输出三级管短路,+12V输出电压通过494电源-输出三级管-驱动三级管-驱动变压器导致电路无法建立正常的自激振荡。

中间曾经联系宝鸡长岭,一个开关电源要820元,在网上这种电源价格在200-400元之间,当然都是全新。二手老电源和杂牌AT 50元左右。因为急用才维修。

维修后windows 98关机后会重启,根据与哪个25V2200uF的电容有关,先用着再说,等找到这种细高挑的电容再更换

网友C(2008-12-01):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大家都来分享

网友D(2011-06-02):
新梳棉机 棉箱压力低是怎么回事啊  老火了  可以回答我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