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招帮你过年检!

楼主(2008-08-18):
一、废气:车辆在上检测线前,要调好怠速,以在短时间内不会自行熄火为宜。柴油车可在空气滤芯上喷些低温启动剂帮助燃烧,减少废气(冷却效果更明显)。

二、车速:误差较大的,可拆开码表罩玻璃,把指针拿出提前一个角度或往后一个角度装上即可。

三、喇叭:声音太高,可用塑料薄膜包装起来,即美观又耐用。声音太小,只有换用低电压的喇叭(24V电压可用12V的喇叭),短时间接触通电不会烧坏。

四、灯光:如果灯光太散不够亮,只好换更好的灯芯或灯泡,调整方法有三种:1.可增加或减少牌照灯、尾灯的功率来减少或增加前大灯的亮度;2.如果光线太强则打上一层蜡,既可减光又能防水;此外,看检测结果进行上、下、左、右倾斜角度调整既可。

五、制动刹车:手刹主要是调整锁紧机构何杆件长短既可。脚刹,对单边刹可放松或调紧,对偏差不大,可在刹得太紧的轮毂内喷点水减少摩擦即可。

六、侧滑:与车架、钢板和轮毂轴承松动有关,一般在确信车架、钢板没有移位的情况下,着重考虑变形疲劳变软问题,只有更换钢板。微量调整可用轮胎气压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