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触摸屏的教学自动么打开

楼主(2008-08-18):
请教各位工控高手:

      从工控网下载的FUJI触摸屏教学如何打开啊?下载了好几个FALSH软件都打不开。

网友A:
双击打不开吗?要不就用影音风暴试试。

网友B:
别试了,根本不会打开的,原先我制作视频文档时也使用这个抓图软件,这个软件生成的EXE文档在系统中打不开的。

因此,我只能改用其他的视频截取软件。

同时,对于Fuji的POD设定来说,与PLC通讯基本无需进行设定,选择相应厂家的相应驱动,根据硬件手册上制作线缆或配置线缆,仅此而已。

Fuji的POD已经发布V8系列,原先的软件也不会得到更新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