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谁对西门子的LOGO熟悉啊 我现在怎么也启动不起来啊

楼主(2008-08-18):
请教 谁对西门子的LOGO熟悉啊  我现在怎么也启动不起来啊 ,怎么个使用法啊

网友A:
启动?

你编程了么?

还是你通电了没指示?/

说的不具体的呀

楼主:
我把它里面的板子打开看来   这样是不是程序丢了啊

网友B:
电源正常,上电还没有显示的话,那就应该是电源故障了

网友C:
logo也分新旧两批,你没西门子手册啊?

网友D:
这个一般是不会丢的,你是有屏的还是无屏的,没有程序指示灯不一样的

网友E:
你是不是拆开看内部结构,没有装好啊

网友F:
那个盖板打开应该没事我也打开过里面没什么东西你编程没有或是公共点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