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 双星电机接线的判断

楼主(2008-08-18):
      双星 - 三角 双速电机重绕后怎么判断哪个是低速绕组接线柱哪个是高速绕组接线柱,可不可以随便接。

网友A:
--前提:电机正常,无异常情况下,

任意接一组接线柱,通电试车,电机不转则为Y接法,实际接线时需短接另一组接线柱;

若电机转动,则为三角型接法;

2U,2V,2W(1U,1V,1W开路)一般为低速挡接线柱,三角接法;

1U,1V,1W(2U,2V,2W短接)一般为高速挡接线柱,Y接法。

网友B:
真巧。昨天接了一台磨床,也是刚绕过电机,接好线后电机不转,将两组线圈对调后正常。

网友C:
不能随便接,接错了不能运转,二楼说的很详细,只是我们这里用的双速电机和他说的接法相反.

网友D:
呵呵,前段时间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两个同型号的双速电机,但不是一个厂家的。高低速接线端子正好相反。同事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接线,后果可想而之..........

幸好他们没有继续下去。今天看了帖子很高兴,又增长了知识。谢谢一楼的happy-1437

网友E:
。今天看了帖子很高兴,又增长了知识。谢谢一楼的happy-1437

网友F(2008-12-13):
软启动怎样控制双速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前提:电机正常,无异常情况下,

任意接一组接线柱,通电试车,电机不转则为Y接法,实际接线时需短接另一组接线柱;

若电机转动,则为三角型接法;

2U,2V,2W(1U,1V,1W开路)一般为低速挡接线柱,三角接法;

1U,1V,1W(2U,2V,2W短接)一般为高速挡接线柱,Y接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前提:电机正常,无异常情况下,

任意接一组接线柱,通电试车,电机不转则为Y接法,实际接线时需短接另一组接线柱;

若电机转动,则为三角型接法;

2U,2V,2W(1U,1V,1W开路)一般为低速挡接线柱,三角接法;

1U,1V,1W(2U,2V,2W短接)一般为高速挡接线柱,Y接法。

好帖子,顶一下!

网友I:
不是三角接法电流要比Y接法电流大吗,为什么三角接法低是速呢

网友I:
不是三角接法电流要比Y接法电流大吗,为什么三角接法是低速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是三角接法电流要比Y接法电流大吗,为什么三角接法是低速呢

转速,n=60f/p *(1-s)

p:极对数

f:电原频率

s:转差

从公式可以看出,转速与电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