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配电专业习题--第九章 电气设备选择(含答案)

楼主(2008-08-18):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高压电压互感器校验的项目有()。
A短路电流热稳定B额定开断电流
C额定电流D额定电压
2高压熔断器不用校验的项目是()。
A额定电阻B短路电流热稳定
C短路电流动稳定D额定电流
3用熔断器保护的()可不验算热稳定,但动稳定仍应验算。
A导体B电压互感器C电抗器D母线
4高压支持绝缘子校验的项目包括()。
A短路电流动稳定B额定电压C导体D短路电流热稳定
5高压电器和导体的动稳定、热稳定及高压电器的断开电流,一般按()短路电流校验。
A单相B两相C三相D四相
6一般高压电器可使用在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中,温度为()的环境中。
A+10%B±20%C±25%D±30%
7隔离开关的破冰厚度一般为()。
A8mmB9mmC10mmD18mm
8污秽等级为Ⅱ的发电厂、变电所爬电比距(cm/kV)为()。
A170B174C300D200
9在校核断路器的断流能量时,()。
A一般取断路器实际开断时间的短路电流作为校验条件
B应用开断电流代替断流容量
C在220kV及以下的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系统中,则应取首相开断系数为额定开断电流
D装有自动重合闸装置的断路器,应考虑重合闸对额定开断电流的影响
10当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时,其一次额定电流应尽量选择比回路中正常工作电流大()。
A1/6B1/3C1/2D1/7
11熔断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绝缘子、套管在户内安装时()校核风速。
A不必B不宜C应D宜
12用熔断器保护的(),可不验算热稳定。
A负荷开关B限流电抗器C电压互感器D绝缘子
13高压隔离开关参数选择在正常工作条件时需要()。
A动稳定电流、热稳定电流
B对地和断口间的泄漏比距
C分合小电流和母线环流,单柱式隔离开关的接触区,操动机构
D电压、电流、频率、机械荷载
14无激励调压的调整范围通常在()。
A3%以内B8%以内C15%以内D25%以内
15在沿海地区,当相对湿度超过一般使用标准时,应选用高压电器型号后带()字样的产品。
A“TC”B“TB”D“TE”C“TH”
16断路器接线端子应能承受的静态拉力纵向水平拉力为()。
A500NB600NC1200ND1500N
17变压器中性点绝缘等级低于相电压的系统中,断路器的分合闸操作不同期时间宜()10ms。
A大于B小于C等于D大于或等于
18在海拔超过2000m的地区,对()的高压电器可选用高原型产品。
A10kA及以下B34kA及以上C35kA及以下D63kV及以上
19110kV电器户外晴天无线电干扰电压应()2500μV。
A不大于B小于C等于D不小于
20电器承受的地震力为()时的水平加速度值为04g。
A6度B7度C8度D10度
21当实际环境温度在低于+40℃时,环境温度每降低1℃,普通高压电器额定电流应增加05%。但总的增加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
A15%B20%C25%D30%
22对三绕组的普通型和自耦型“升压型”变压器绕组的排列顺序由外向铁心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