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配电专业习题--第八章 短路电流计算(含答案)

楼主(2008-08-18):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在()网络中,一般以三相短路电流为最大。
A110/380VB220/350VC220/380VD110/360V
2基准容量为100MV·A,当系统的标称电压为220/380V的电压级,基准电流为()。
A1443kAB1546kAC2654kAD3539kA
3短路电流非周期分量的起始值是超瞬变短路电流有效值的()。
A42倍B2倍C2/2倍D22倍
4短路电流计算应求出(),作为选择熔断器、整定继电保护装置和校验电动机起动的依据。
A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B最小短路电流值
C短路电流有效值D最大短路电流值
5当高压侧接于无限大容量时,1台SCB9—1250kV·A,10/0。4kV±25%,UK=6%,D,yn11的干式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的二相短路电流值,可近似取为()。
A230kAB260kAC290kAD386kA
6电动机反馈对短路冲击电流的影响,仅当短路点附近所接用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大于短路电流的()时才考虑。
A5%B4%C3%D01%
7用有名单位制(欧姆制)计算短路电路的总阻抗时,()把各电压所在元件阻抗的相对值和欧姆值,都归算到短路点所在级平均电压下的欧姆值。
A必须B不能C宜D可以
8单回路塔无避雷线线路电抗()。
AX0=27X1BX0=25X1CX0=3X1DX0=35X1
9中国电力系统()电压的平均额定电压为105kV。
A10kVB8kVC15kVD20kV
10短路电流计算应求出(),以确定电气设备容量或额定参数。
A最小短路电流值B最大短路电流值
C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D短路电流有效值
11工程计算中,如果供电电源容量为基准的短路电路计算电抗大于或等于(),即按照无限大电源容量的系统或远离发电机端短路进行计算。
A05B3C35D65
12

网友A(2010-08-05):
有具体答案详解吗

网友A:
有的题不知道怎么做的啊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